电机不转

楼主(2010-04-30):
今天收到一块希捷酷鱼12,320G的硬盘,PCB板的驱动IC烧了,换了一个板后没电压,电机不转,量组织是0.9Ω,其他的是3Ω,是不是电机坏了啊?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 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
换同样的板后,还是不转的电机就有可能坏了。

网友:
还要换电机吗,电机和盘体是一起的, 一起换可麻烦了

网友:
看看你换的IC有没有问题,应该是电机坏了。要换

网友:
电机要换。感觉难度有点高,不知道哪个大师。讲讲经验呢。。

网友:
要数据这盘才值得搞,换机有点难度,一般很难换好!

网友:
这个盘要数据,请开盘高手讲下开盘经验吧

网友(2010-05-30):
.12的电机现在是一个大难点! 楼主还是不要自己操作了!找这方面经验比较多的朋友吧!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有个西数盘就是BIOS坏了,导致不转!

网友:
换板以后把原来的BIOS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