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触发的高压板,改加反相器电路

楼主(2010-04-30):
按照此方法可以把通用型的高电平开机高压板,改为低电平开机。(例如神舟W9006S液晶显示器 康柏LC551 都是低电平开机。)

网友:
请问楼主,Q1的B极被驱动板控制时C极能得到几伏电压?谢谢

网友:
回楼上的,大哟在0.-07V

网友:
12V上拉電壓過高, 會傷高壓條.

网友:
你的这个12V太高。。。接个5V就够了。。

网友:
电压改为5V更好

网友:
问一下Q1是用什么类型的三极管?

网友:
你们搞的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搞个9435 的MOS管就可以了  1 2 3 脚接5V ,4脚接原板上的高压开关控制脚。5 6 7 8脚接换的高压板的开关控制脚,这不是很简单吗?不要问我9435这个MOS管哪里有,一般的驱动板给屏供电控制的那个就是,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有修好,现在学习了

网友:
这样改, 部份机子会烧高压板。

因为它的ON/OFF信号是直接进高压板IC的。 不是进C945的。

网友:
你们搞的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搞个9435 的MOS管就可以了  1 2 3 脚接5V ,4脚接原板上的高压开关控制脚。5 6 7 8脚接换的高压板的开关控制脚,这不是很简单吗?不要问我9435这个MOS管哪里有,一般的驱动板给屏供电控制 ...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很多

网友:
我都是用非门的门电路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