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153V不上电,找不到问题!

楼主(2010-04-30):
一个月前,暗屏,更换的通用高压板。正常使用了1个月后,突然就不上电了。2个保险都是好的,大电容电压250V,电源IC TOP247F换新,但是6个管脚都是-135V,不知道对不对?光耦也换新的啦,整流桥输出135V,就是没有12V和5V,现在怀疑开关变压器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测试。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点,谢谢啦!

网友:
变压器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6个管脚都是-135V,整流桥输出135V,你的测量有问题吧?测量变压器初级侧的电压应该以大电容的负极为“地”。

网友:
全桥整流滤波后是300v左右才对  是没测准确  还是这部分电路有问题   断开负载测试

网友:
你这个数据比较经典的 。。表笔接地肯定有问题。。从新测试。。

网友:
哎,惭愧啊,我和大家的水平差太多了。
王保华和dingchuang说的对,确实是接地接错了,应该是以大电容的负极接地的。
草原说的也没错,我以大电容接地重新测量,整流桥确实是300V输出,谢谢大家的帮助了,受教了!
现在测得整流桥300V,TOP247F的D脚也是300V,其他脚2个3V,1个2.5v,1个1V,1个0V,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还希望大家继续给予帮助!在线等待中。。。。

网友:
高压板上有没有短路啊,电源可能保护了

网友:
电源没起振

重点查 2 4 5脚

网友:
“其他脚2个3V,1个2.5v,1个1V,1个0V”-----感觉像启动电压太低,查一下启动电阻。

网友:
这个电路图太好了,先谢谢了。但是没有工作电压做比较,对于我这种初学者,理解的还是很费力的,有没有管脚电压给我比较看看啊? 8# 草原修芯

网友:
9# 王保华 能不能具体的说明一下是哪里吗?是哪个电阻,或者各个管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因为各个部件都量过了,没有击穿和烧断的。

网友:
图中2脚(L)到300v之间的两个1M电阻就是启动电阻,可能其中一只开路。如果8楼提供的图你看不太懂,你可以看看网上有关3842或6841等常用电路的介绍,那些搞懂了,这个就很简单,努力吧。

网友:
换光耦试一下

网友:
12# 王保华 谢谢,非常感谢你,感谢!

网友:
还是不灵啊,我实在是没辙了,救命啊。。。。。。。。。

网友:
"各个部件都量过了,没有击穿和烧断的"-------反馈电路的滤波小电解电容是需要代换才知道好坏的,2脚的电压现在是多少了?集成块各脚电压只能是参考,不是绝对的,关键是原理和经验。

网友:
负载短路有也可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分辨电源起振了还是没起振或者是短路保护,最简单的办法是:通电后拔掉电源插头,立即测量300V电容上的电压,如果300V一直没释放,保持300V很久状态说明电源没起振,如果拔掉插头后300V立即也消失了,说明已经起振了,由于负载短路或者电源本身负载重而快速释放掉了。正常情况下300V电压在断电后大约在1到2秒钟才会释放完的。当然,这些状态的前提条件是电容容量处于正常状态。失容的电容不在此列。

网友:
TOP247F ,D脚280V,C脚2.95V,F脚2.95V,X脚0.9V,S脚0V,L脚2.4V,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正常工作?
其他件都是好的,就是没有12V,我都服了。

网友:
期待高人给予指点。。。。。。。。。。。。无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