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网本BM5960-REV1.3-102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4-30):
故障现象:联想上网本BM5960-REV1.3-1027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取出主板。裸板接上直流稳压电源19V,待机电流0.02A,基本正常。按开关,上电0.34A。插上内存,按开关上电0.34A(正常应为0.42A)。 插上内存,电流前后没有变化,说明主板上电还不完整。万用表打到20VDC档。量CPU的供电电感PL91.0V正常。有cpu供电。
截图:

minn_pci的第22PIN南桥复位(PLT_RST)0V。(正常应为3.3V
CPU供电OK,没有南桥复位,有可能时钟芯片(U1)工作不正常。
附图:

示波器。打一下晶振Y1 ,发现没有波形,万用表打到20VDC,量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量时钟芯片的2.9.16 61.39 .55PIN+V3.3S_CK_VDD)的工作电压为3.3V正常。量时钟芯片的的56PIN触发信号(VR_PWRGD_CLK_EN)的电压为2V(正常应为3.3V),VR_PWRGD_CLK_EN是通过下图转换而来的。
截图

MOS管(Q12)高电平导通. 万用表打到20VDC .. MOS Q12 的第1PIN0V.2PIN0V。第3PIN2V,现在工作坏境是MOS管(Q12)低电平不导通正常,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量MOS管(Q1223PIN的阻值为250欧。对照好板量为380欧.MOS管坏。用烙铁或风枪换掉MOS管(Q12)。量MOS管(Q12)的第3PIN(VR_PWRGD_CLK_EN)3.3V
通电,用示波器。打一下晶振Y1 ,有波形,量minn_pci的第22PIN南桥复位(PLT_RST)3.3V
插上内存,按开关上电0.45A
插上内存、硬盘,接屏,测试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