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独显不显示 电流到1.00A

楼主(2010-04-30):
接到一个C466A的机器 ,独立显卡G86-603-A2,PM965北桥。独立显卡是在一个显卡板上的
开机电流能到0.8跳变到1.02,然后又跳2到0.9 最后跳到1.0不动了,有时也到1.02不动,无显示。。。
我一开始 重新加焊了显卡 无显示,老样子,第二遍重新植球,仍旧不行 ,第三遍又是加焊,还是电流到1.0或者1.02  外接和屏都无显示。大小写也不能用。。。。  更换 过内存,不是内存的 问题。。。。
请教我该怎么做,是换显卡?还是搞下北桥试试?????????????在线等待

网友:
自己给自己打打气  坐个沙发,等待高手。。。。

网友:
从电流跳变来看,应该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
难道是北桥 ?要不我再重新做一下北桥???????

网友:
C466&C467出现这种情况,就直接加焊显卡吧,90%显卡坏

网友:
多半是北桥的故障,你可以重新植北桥试试。

网友:
我说的是机器里的独立显卡,与北桥无关。

网友:
可能是北桥,你量一下电

网友:
你先加热北桥试试  华硕有好几款 看电流跑数到最后一步就是不显示 第一次修的时候把显卡板搞爆了也没整亮最后换显卡板问题依旧 这时才想起北桥来 重做北桥就好了  这款没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把机器给我朋友修去了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弄好 ,弄好了再给大家说说。。。。送他之前我已经换了新显卡了

网友:
nb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见意楼主直接换显卡,,通过你的电流显示95%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估计

网友:
965的北桥,大多都封胶了,前天做的一个HP的本,拆桥失败了,掉点,郁闷啊,症状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或者更换显卡都可以的

网友:
看这样是显卡 965的北桥 珠太密了 很少能值成功

网友:
北桥还是别动它好·

网友:
应该是内存还没检到,你看看是内存电压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