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朗17纯平故障

楼主(2010-04-30):
通电后继电器啪啪响 指示灯红灯随着继电器闪烁 高压包吱吱响  断开高压包接假负 绿灯亮 是高压包坏了么?本人新手  求指点

网友:
有可能的 。。一个很简单的判断高压包短路没有的方法:如果你的用的数字表打到100M档位,一只表笔接高压冒这边。。另一边对地。。看有阻值没有。。如果阻值很小在1-10M左右的 话肯定就是坏的。。如果只显示一下马上变无穷大。。一般来说高压包没短路。。还有对前级的判断(也就是升压电路)先看IRF630短路没有。。没短路的话看升压电容鼓包没有。。还有一个就是S效正电路的S效正电容和效正管有问题没有。。一般这个机子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讲的很详细  我修修看

网友:
包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不过在确认之前还是要检查一下行管、逆程电容。阻逆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