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NC51M V星代工 MS-7283 VER:1.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4-30):
联想主板L-NC51M V星代工 MS-7283 VER:1.0 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不跑码,CPU风扇不转但CPU供电正常 ,CPU-FAN是由12V通过一个三脚元件:RJH CE 接入的 正常是输入12V 控制脚是11V左右 输出是4.6V左右;不亮时输入控制电压不变,但没输出。
开机过后不跑码可能过一会电源就会停止这时候开机就开不了了,放放电之类的就又能开机了,时不时还可以点亮。IO(W83627EHG)也换过了,还是时亮时不亮。有开机复位芯片MS-6G.
同样一块主板更换IO结果58脚:(SI)/AUXFANIN1 引脚不小心被搞掉了,想用飞线连接,用放大镜看不出引脚的走线跑了半天也跑不出,不知道这脚连到什么地方。结果是CPU-FAN也不转。请各位大师帮帮忙!谢了。

网友:
时亮时不亮多是接触性问题!压下桥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在亮时CPU风扇会转嘛。。如果转跟飞扇电路无关吧
你还是按维修步骤来本着先电压,后时钟,最后复位的步骤来
电源又停止工作。像ATX电源第14脚变成高电平。跑跑开关到电源线路吧。。。

网友:
南北桥都压了,IO也换了,开关针经一个三级管接IO的68脚:PSIN/GP56 紫5V经一电阻接IO72脚:PSON#/GP53 绿线直接开机芯片MS-6G 14脚。
放放电一般都能开机大电源工作,各路电都有 时钟,复位也有,只是CPU-FNA不转,不跑码,说不定过一会就会自动关机,这时就开不了机了,有时却又能正常的开机跑码了。
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IO的58脚:(SI)/AUXFANIN1 线路会接到哪里。查不到电路图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都是网吧用的联想品牌机,经常是时亮时不亮,多数放放电就又点的亮了,特别是C51系列的。说是虚汗吧, 都加焊了也没啥效果,很郁闷……

网友(2010-06-17):
你有没有加焊桥呢,要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压下CPU 底座看下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看看 虚汗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第一首先排除是不是风扇坏了,换一个风扇试一试,第二就是CPU的供电方面下手。像V星代工 MS-7283这样的主板电路图不好找,看看能不能赵一一块同样的进行实测

网友:
问题解决,是NB虚焊

网友:
压下桥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2010-09-09):
ms的主板也太差了

网友(2011-03-18):
MS的板子虚焊就是多,多年了还没改进

网友(2011-05-20):
V星主板的桥散热片做的不好,和空气接触的面积太小了!新板子裸板开机,散热片烫的不能用手摸!

网友(2011-06-24):
我加焊了北桥OK了。

网友:
北桥虚焊.这个型号的碰到几片了.

网友:
再次肯定是北桥问题,刚刚修好一块。我用风枪加焊吹好的。

网友(2011-07-28):
我这有同样的一块主板问题是`复位灯长亮`不上CPU NB有供电。你上就没电了。这个问题有点怪`北桥也加焊过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和MS-6G这个芯片有关?

网友:
我现在的板子是能点亮但不跑码.t和你的故障有一点点相同.

网友(2011-09-17):
我的主板MS 7283开机跑马,显示,报警1长3短,共两次,,,,请问高手什么问题,说是键盘复位错误,难道是IO 挂了啊

网友(2015-10-20):
我也有一块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A(2017-02-27):
这种情况下短接BIOS_WP针就跑码了 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短接BIOS_WP针就跑码了 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这种情况的话重点查一下bios的rtc电路和bios-wp链接的电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