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黑盘要数据

楼主(2010-04-30):
WD黑盘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进系统就认不到,PC3000下面报红,这种硬盘用什么软件恢复数据啊?  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在BIOS下认的型号是错误的,用MHDD测试一下,把测试到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硬盘型号吗? PN是WD800BB-00JHC0   SN是WMAM9D155695  PC3000下面不认盘啊

网友:
PC3000要把跳线帽,都拔掉,就可以认盘了。

网友: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想办法找个好的板/你说的应该是固件不对了吧。。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吧。。。。。。。。

网友:
我用PQ 修复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