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oc01p35的板子 都是检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30):
客户拿来 三块SOYO sy-oc01p35的板子 都是检不过内存,有的跑c1 有的跑完c1 在跑e0然后就不工作了,也不报警,测得各部分电压正常,请问一下 有没有哪位高手遇见过这个故障,一般哪儿的问题
问题

网友:
电压都正常,我怀疑是桥的问题!!!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试压住北桥看看还不能检测过!!再看内存供电常管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涨包!有就更换!

网友:
压南北桥,点重启开关。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那你压的那个,那是那个虚了。。
如果还是不行,就试换下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换根好的内存试一下把 在不行的话就是北桥有问题了啊

网友:
soyo的775架构不过内存的我们这儿也遇上几次了没修好过,希望那位朋友,修好过此板的把结果分享出来谢谢!(这应该是SOYO这个架构的通病了)

网友:
山寨板,打下内存AD阻值看看!!!

网友:
p35的主板,看看内存的走线是通向北桥还是通向cpu插槽的啊?p35的主板应该还没过保吧!intel什么时候把内存控制器集成到cpu的,不太清楚,只知道amd的,修的大多是845,了不得945,!p35的都没碰到过,我们这边装机都还用g31,价格做不高了,一半都是2500左右,超过3000的也少

网友:
查内存供电 刷bios 然后再看看是桥虚还是座虚

网友:
P35的主板内存还是挂在NB里的,打一下AD值

网友:
打一下阻值 如果还不行 打一下内存旁到北桥的那一排排阻是不是虚焊或是坏掉了 以前遇到过
也是跑C1

网友:
不报警的话有可能是假跑数

网友:
像这种高档板最好考虑下U和内存是不是能上这板,上次有片ASUS G41的板就是因为U上不了这板照成过不了内存的跑E0

网友:
跑C1不报警....桥嫌疑最大啦!直接做桥就可以了!我遇到这样的都这样处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这板子都有这问题,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按着维修思路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