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高压板 通病

楼主(2010-04-30):
dell
笔记本
屏暗 的较多 大家都遇到过吗??
笔记本

网友:
哪有啊 我晕

网友:
屏暗是维修笔记本的基本功,用不着讨论了吧

网友:
高压板坏的多 一般用原装的 或改成通用的 稳定些

网友:
DELL的高压板很容易坏,换一个又不贵,才5块钱

网友:
先测 电压吧,DELL 没有这种通病一说啊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啊 呵呵

网友:
戴尔没有通病,哪里那么便宜才五块,我这也要十多块

网友:
戴尔的还没 联想的有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