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展迅雷350 请大师指点 和别的电源相反

楼主(2010-04-30):
我的一款技展迅雷350  350W8CM 风扇电源

上次是启动掉电,换两个250V 滤波电容和 低压侧滤波电容后 运行正常

现在是空载短接绿黑 主变压器吱吱响,(空载是连风扇都不接)

只要一带负载 哪怕是风扇  吱吱声就不响了...

请大师 指点迷津.........

网友:
变压器频率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大师指点  是什么原因引起主变频率过高那?

网友:
不要误导了。这是电源有保护,既然你已换电容,再查一下输出二极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谁告诉你的是保护引起的。我无语呀

网友:
4# 星星雨 谢谢

谢谢哦   如果输出二极管有击穿 可是各项电压还是正常,装到电脑上还可以正常使用

奇怪的电源,不加负载吱吱响  加上负载就没声音了..和其他电源相反.

网友:
你可以稳压电路,这种情况多半是,有一路输出没有经过稳压直接输出的,如果这一路输出因为某重原因电压下跌,引起的。还有种情况就是稳压电路同时对几路输出取样,如果取样中的其中一路输出发生变化,也会出现你所述的故障。这两种情况可以测试输出电压大概判断的出来,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输出电压比较稳定,波动很小。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输出电压,有的高于额定值,有的底于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