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的三星14.0寸宽屏LTN140W1-L01

楼主(2010-04-30):
以前换下的,一直不敢弄。想试试手。向各位请教,该从图中那些元件上入手。一般是哪些坏。
有标记的量得电压如下:
CLKP:  1.46V          CLKW:  1.46V
RX2P:  1.46V          RX2N:  1.46V
RX1P:  1.46V          RX1N:  1.46V
RX0P:  1.46V          RX0N:  1.46V
PVDD: 3.66V
TVDD: 2.84V
STV:    0V
CPV:  1.69V
STVP: -14.82V

网友:
保险丝坏了

网友:
希望楼上的能够认真些,如果保险坏这些电压一个都出不来

网友:
有好多的时候都是行场IC的问题的

网友:
升压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保险是好的。
估计是升压电路,但我不知该查哪些元件。
帮忙在图中圈下行不。
谢谢了!

网友:
应该还有25V和12V的电压的,你测量一下线圈旁边那些电容的非地端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压,按道理你有负压那升压电路时没问题的了,不过负压这么高我还没遇到过哦。

网友:
应该还有25V和12V的电压的,你测量一下线圈旁边那些电容的非地端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压,按道理你有负压那升压电路时没问题的了,不过负压这么高我还没遇到过哦。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0-06-01):
哎,现正儿八经会修的人可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