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发白有线条,是行管的问题还是高压包?

楼主(2010-04-30):
有一台显示器 可以显示,但是发白的 有线条 ,由于本人未在现场,也没有相机 所以在网上随便找了一张图 粗略的画了下表示

比如正常的 显示是这样的:

出问题后就这样了: 如下

是行管吗? 还是高压包,? 没怎么修CRT 特地问下大家 从哪查起, 大家看清楚了,别老往人家下面看.....

网友:
这个是激励过高。。你先调调高压包,把亮度调低一点。。看看还有线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找找有亮度可调没有。。有的话看看失效没有。。如果调低后还是有线。。查查G1的负电压(大部分都是从高压包整流出来的 。-170V左右的样子)看看滤波的电容坏没有。。一般来说就这些东西坏。。尾板上的故障一般来说比较少。

网友:
感谢,咋一看你的号还是 刚申请的 呵呵

网友:
高压包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草 楼主 你图选的好啊  = = 高压包有问题吧

小富 -8 不文明
多多 -20 -1 说脏话

网友:
1、测G1的电压,看看是不是这电压没了。如果G1电压正常的话就做第二步。
2、测一下G2电压,或适当调整。不过一般不要盲目调整此电压。

网友:
中压过低或加速级电压过高

网友:
哈哈,下面真的是有条线!  看样子没有偏色问题就不会是视放过激励,绝对性的加速极电压异常。LZ调一下加速极电位器试一下。

网友:
亮度失调或亮度失控,,,查G1电压

网友:
亮度电路的问题  ,G1高了

网友:
这是亮度过高的特征
亮度过高可以考虑的有,灯丝电压,CDT,FBT的G1G2...

网友:
将相机前的遮光布拆除,重照一张相片就成了。。。

网友:
楼主估计是在用美女勾引人的吧。哈哈

网友:
一般不是高压包和行管,9F说得对.

网友:
这情况我也有遇到过,是G1电压不正常所至。

网友:
很明显这个跟行和高压包没关

网友:
测G1电压约50V左右,G2电压为300V-600V左右,如偏离太多就说明哪路出问题.

网友:
一般是G1故障,没有负压

网友:
调下高压板亮度;;不行的话查下G1的负压;;

网友:
尾板  看下  电压对不对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楼主先将高压包上的亮度少调低一点,当时我就是这样将亮度调低后故障排除,再不行就像楼上的几位仁兄说的,检查G1负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