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三星15寸显示器 一闪一闪,会花屏

楼主(2010-04-30):
驱动芯片是MST9011
灯管正常

会不会是这个MST9011 出问题了呢

通电后会一闪一闪,过1分钟后 闪动频率更高了。还伴随着花屏,花屏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偶尔又正常。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么?

网友:
大哥。。新归新。。这方面我还是很注意的。不过也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看看电源板这边的电压正常不?感觉有点象供电不正常的感觉。。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基本可以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电压不够.总之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