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也会导致主板故障

楼主(2010-04-30):
  今天收到一台IBM2296的机器,前一天同事重新做过系统,但拿回去后系统启不来。先测了下电源没问题,主板跑的好像是A028,经查电池为1.1V,换电池后恢复正常,望大家注意细小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478的abit的板,电池没电连机都不开。

网友:
865pe的杂牌板子也经常碰见BIOS电池没有电造成机器触发10次亮一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  电池没电 就当内存

网友:
由于CMOS电池引起的故障太多了,已经不是细节了,而是要重点注意的地方,很多时候更换CMOS电池同时清空一下就可以恢复,

网友:
楼上说得都很对!!有些板不接显卡它不跑码的。。。。

网友:
我都修过IBM的机。电池没电,老是死机,重启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充电电路把供电电压拉的不稳定而出现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