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教大家維修SD DDR 內存條

楼主(2010-04-30):
在SD DDR時代中 最常使用的就是用R.S.T這一套程式 .這一套程式可支援到2G (2047M),算是業界相當普通使用的

首先 要先判斷你手中的內存條的IC 是幾BIT?  可能是X4 bit  x8bit x16bit ,可用萬用電表使用,量ic腳位的data bit 與module金手指的 data bit ,看量到幾個data bit ,一定是4 or 8 or 16 ,一般來說 以8bit 為大宗,x8bit ok ic  一定是8顆或16顆  x4bit ok ic 一定是16顆, x16bit ok ic一定是4顆或8顆(在此只討論ic是ok type ),可以作為初判

金手指共有64bit(DQ0-DQ63),每一個bit都需跟ic DQ data bit 相通 ,所以借由ic的DQ data bit位置 可以量到 所有64bit的IC分佈情形  一般pcb正統layout會順著金手指做layout   以SD X8 8顆來看多半為  0-7   32-39   8-15  40-47  16-23  48-55  24-31  56-63 ,知道了IC 的DATA位置,以便用RST去測修內存條 , RST軟件看法 我之前做過的EXECL檔案,現在給大家看

RST軟體由左至右是從0 1 2 3 4 5 6........到63,因為是16進位,在螢幕 你只會看到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來表示 ,因為已知U1 IC 是0-7 U3是8-15 ,RST會以0-7 ,8-F來表示,以此類推~~~~   所以RST就會是U1 U3 U5 U7(0-31) U2 U4 U6 U8(32~63)來看

我是以面對內存條 金手指向下金手指左下角有 標寫"1"字樣 的位置是為正面,由左至右 以 U1 U2 U3 U4.....U8來做定義!!!
雙面的就是把MB數橫切 上半部為正面,下半部為反面 ,例如256M    0~127MB為正面 ,128MB~256MB為反面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X8雙面正1正3正5正7正2正4正6正8
反1反3反5反7反2反4反6反8

SD MODULE.pdf

DDR IC.pdf

DDR MODULE .pdf

SD 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