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9显示器灯管太热

楼主(2010-04-30):
高压板路板谁家有灯管太热

网友:
灯管正常情况下就是热的啊

网友:
热又不是故障,此显示器到底是何问题?

网友:
如果使用正常 就没有什么的

网友:
如果发热严重  很有可能是灯管高温线击穿  一般在灯管焊接处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