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231S屏只有3分之2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0-04-30):
今修一台神州天运F231S笔记本。客服拿来时。屏幕右边有三分之一不显示。其余显示都正常。外接全正常。分析检修:出现此内故障大致。原因可能有:资料出错。显卡不良。显示屏有问题。屏排线断线。显卡供电不足。检修:1用新显示屏装机试机故障依旧。换回原显示屏继续查找。2将屏线拆出来用万用表测量每一根线有没断线。经测量发现有两根线已断。处理。将两根断线重新焊接好同时包扎牢固装回试机全屏显示机器恢复正常。总结;此故障虽说不是很经典。但是如果从主板下手的话那就要走很多弯路了。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在检修笔记本故障时一定要冷静思考。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用什么样的检修方法。有一个明确的维修思路避免走弯路,做的事办功倍

网友(2011-10-10):
x谢谢提供思路  今天碰到一台DELL  准备做显卡的 看来要先测下屏显

网友: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思路  下次遇到有思路了

网友:
上周碰到一台sony的,也是这故障,当时判断为显卡问题,结果客户不修了。

网友(2013-07-04):
我现在就是碰一台这样的,但是是换主板的,原来的13.3的屏,现在换的主板是14.1的,上去后能亮就是屏有三分之一不显示,原机主板能亮时是正常的,不知道我这样有谁能想个办法搞定....

网友(2013-10-31):
楼上的我觉得 133和141的LED 都通用的吧。还是像LZ 一样查屏线开始。。。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屏3/4显示   一会去查屏线

网友:
同行和我说 只能显示2/3   昨天我开是可以全显示的,看来今天是出故障了   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