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灰屏

楼主(2010-04-30):
一华硕M2400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却灰蒙蒙,拆屏壳,用示波器量屏线,有数据波形交换,打阻值也正常,唯独屏的3.3V阻值只有八十几欧,感觉偏低,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屏上面的主芯片引起?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原因,如果是集显的,就是北桥的原因,重新加焊或是取下来植珠,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就是显卡的原因,重新加焊。就OK, 我遇到过一例这样的情况,外显正常,内显偏绿,换了屏也是一样的情况。结果重值了显卡OK。

网友:
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做显卡啊 呵呵 还说啥啊

网友:
晕。人家已经说是屏的问题老

网友:
先换个屏试,再做显卡

网友:
现在的本 显卡和外接的口是走的两路 大多数屏灰是显卡的问题 重新做一遍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吧在不行就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他都说了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