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修这么好修的机器了 天逸80不复位

楼主(2010-04-30):
今天来了个天逸80不复位的板,

先量了VCORE电压正常,南桥有问题吗,看南桥没有被动过,只有VCORE供电芯片和MAX1632被动过

看来不是VCORE芯片虚汗的问题,只有量时钟,果然时钟没有起震,量时钟芯片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正常,

就是晶体不起震,想换时钟芯片又没有现货(ICS954226),于是先换晶体试,换后就可测到晶体震荡波形

了,在看POST卡已跑吗.接屏就点亮了,好久没有拣到这样的便宜了.

网友:
运气不错哦 我咋就碰不到这事捏

网友:
不触发机器,将大电池取下再装上,收钱送客

网友:
楼主没事找个地偷着乐吧

网友:
呵呵挺好什么时候我们也捡捡便宜

网友:
我也修到过换开关就好的机器 哈哈  捡个便宜啊

网友:
最近   两礼拜 内   修了 两台  华硕  !   都是 南桥晶振  用万用表 触发可以开机 !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哥哥,小弟不明白你这个“将大电池取下再装上”  劳驾您细细讲讲4# 墨星

网友:
电池拿下装上就ok 我也遇到过 。送客收钱, 开机按钮坏,送客收钱都遇到过

网友(2010-06-18):
这是捡到一个大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