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黑屏

楼主(2010-04-30):
宏基ZG5黑屏怎么办

网友:
刷BIOS,此乃通病也

网友:
看了论坛很多贴子都说是这个款机的通病

网友:
主机有无问题

网友(2010-06-17):
我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刷BIOS就OK了

网友:
刷blos 换内存试试

网友(2010-08-02):
哪位大大有这个BIOS,能发我下么,不胜感谢,tiezs@163.com

网友(2010-11-05):
这个型号的机器,只要是开机电流到0.5,屏幕没有显示,99%都是BIOS程序坏了,误操作很也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机器的bios版本有三种,都不通用的,如果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不亮也不要大惊小怪,在换一个别的版本的有可能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这个BIOS可以不用拆机器也可以刷,用U盘也可以刷。

网友(2012-01-18):
用U盘怎么刷啊

网友:
用U盘怎么刷,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