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不开机

楼主(2010-04-30):
15V和5V,3.3V供电都正常,量控制面板KEY1,KEY2电压在0.96V到1.75V之间来回跳动。是不是程序问题,还试别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驱动芯片和ROM资料都有可能。。一个小经验。。你看驱动板上面24C系列的8脚ROM没有。。有的话用编程器先把资料保存一下。。然后清空。。在焊上去试一下,有一部分能好。。

网友:
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重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1.8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  用驱动动板点屏测下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