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BIOS按F1设置

楼主(2010-04-30):
求DELL台式型号DCNE的BIOS设置:现在有两个情况:
1.每次启动要按F1,进BIOS但找不到具体在那改不按F1的选项;
2.每次启动进系统的时候要用光盘引导才能进系统(没盘不行,直接就是没系统提示),我估计可能是光驱成了第一启动项,但不知道怎样把硬盘改为第一启动项.我几乎把所有都改过了,都不行就是找不到在那改.(还原BIOS没用的.我就是还原了BIOS才这样的)
以上两个谁能给个具体的答案

网友:
这是这个DELL的具体型号;
产地;厦门  产品型号:DCNE    产品编号:3NCW12X    生产日前:102106

网友:
1  按F1时  提示报的的什么错
2  硬盘引导估计被你关闭了 或者 是引导分区的引导文件丢失

网友:
USB键盘?是的话相关选项要关掉。DELL的设置有点SB自己上百度查下

网友:
是啊,你看按F1是提示你什么东西没设置好,然后你再去BIOS里面把相应的选项设对就行了啊

网友:
按F1是bios还原得嘛!什么提错哦。和平常的机子一样你把主版电池取了,不在BIOS里设置过不会按F1么 3# 云南今日电脑

网友:
还有就是你说的硬盘引导被关了,那在那设置可以打开哦.系统是好的绝没问题 3# 云南今日电脑

网友:
在DELL怎样查找哦  我怎样都找不到相关的BIOS设置. 4# 辉煌电脑医院

网友:
BIOS还原后就要按F1啊.但找不到在那改  并不是什么报错啊 5# 耒阳精诚维修

网友:
楼主机器是DELL C521
按F1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   [  转BAIDU]
现在买戴尔电脑的朋友基本上都不会选购软驱,所以这些电脑在出厂时,软驱控制器是被设为关闭状态的。
但是由于戴尔电脑的BIOS默认设置是把软驱控制器设为开启状态,如果自己恢复了BIOS默认设置,或是因为突然断电造成BIOS自动恢复为默认设置,就会自动开启软驱控制器。此时,系统在自检时就会去检测软驱,如果检测不到软驱,就会提示上面的那个错误。
【解决方法】
在BIOS中关闭软驱控制器即可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方法如下:
1、在刚开机后看到的蓝色戴尔标志画面,按两下『F2』键进入BIOS设置。
2、进入BIOS设置画面之后,按键盘上的『↓』键把屏幕左侧的绿色高亮条移动到『Diskette Drive』上,然后敲『Enter』键回车,此时绿色高亮条会跳到屏幕的右侧去。
3、再按键盘上的『←』键选择『OFF』后,敲键盘上的『Enter』键回车确认。
4、按键盘左上角的『ESC』键,绿色的高亮条会再次来到屏幕的右侧,按键盘上的『→』键选择『Save/Exit』这一项后,敲『Enter』键确认保存设置并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
第二个问题不好说,原因肯定不是因为光驱第一启动顺序,可能是硬盘在BIOS里被屏蔽了,或是硬盘上的系统被损坏了(又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网友:
求DELL台式型号DCNE的BIOS设置:现在有两个情况:
1.每次启动要按F1,进BIOS但找不到具体在那改不按F1的选项;
2.每次启动进系统的时候要用光盘引导才能进系统(没盘不行,直接就是没系统提示),我估计可能是光驱 ...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你第2个问题:
可能是你在安装系统时用的是Ghost版的,有些时候Ghost 完系统后,需要更新一下硬盘的MBR才能正常启动,你可以用diskgen或winPM软件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第1个问题,如果你在BIOS 中找不到相关的设置,那就是在硬件上要清除一下跳线才行,Dell的品牌机会在主板上有个相关跳线,如果有人打开机箱,BiOS会检测到,可以在主板上找找看,我以前遇到过,插拔一下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是在警报项里改。也有的是在电源管理里面改的吧。也有的没这项。设置好了就不会再有这种F1的提示。

网友:
按我说的两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决你的两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里面的引导,除了插硬盘和光驱的端口,不要关之外,其它都要关掉,才不会报警~

网友:
应该是软驱启动
把软驱关了就行
BIOS的第一项里     一般的主板还原BIOS后都是软驱启动  把软驱关掉就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