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45主板 档 C1

楼主(2010-04-30):
一块 Intel 865 主板 开机检测卡 档 c1   内存电压正常   求高手 修过的 指点

网友:
是c1循环吗?? 你先把内存槽用究竟插下 ,换个条子试试,然后记得量下内存槽两边的容排 阻排,记得看看865的CPU座是不是BGA的,如果是BGA的,座虚焊也有可能的,如果在不行,就要看看北桥芯片了,看看板子有没有北桥到内存的线划断了。起机瞬间用示波器查下内存有没有复位信号,高低电平的转换,我只能想起这么多了!

网友:
除了LSD朋友所讲
还有可能的故障点是:BIOS、IO

网友:
内存的clock是否正确?除了上述的可能性外,内存的时钟必须具备,否则也会出现C1的问题。

网友:
INTEL跑C1的,应该不是BIOS 问题,应该是那些上拉排阻10欧姆里面有不好的,或是内存与北桥的AD线有断线,两者相比,应该是断线,最有可能,INTEL内存不过,最喜欢有一两条被腐蚀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  排阻有个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又来学习了,知识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看来我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测下工作条件啦。多换几条内存。洗洗内存槽。。。

网友:
除了以上所说的  电源也有可能 还以下看看

网友:
也许CPU不合适也有可能

网友:
已修复  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