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主板 cpu 无供电 求助

楼主(2010-04-30):
硕泰克 主板 cpu 无供电  845  修过的指点

网友:
太拢统了

数据没上来怎么帮你啊,

代换法吧,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没供电
先查旁边的MOS管
其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  9241  9602  芯片从好的机子上拆的依然不行

网友:
先测量一下9241以下引脚的电压:
1、2、3、4、5、9、10、20脚

17、18脚电压以及17、18脚对地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  换了IO  有供电了  不过 北桥 又冒烟了  准备换个 北桥试试  不过听说北桥不好换 以前就换过拆机的南桥   不知道换上会不会又冒烟的了

网友:
呵呵,冒烟了
之前可能是哪里短路,没有查出来,

网友:
...如果NB直接冒烟了,就算你换了NB,敢通电么?
NB的几组供电你都查了没有?要确保没严重短路才能通电啊

网友:
不要北桥先测试其它供电啊,正常了再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