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劲霸电源接负载会有吱吱声(已解决)

楼主(2010-04-30):
这个电源前段时间换了些大的电容后接电源测试盒,各路电压都正常,除了风扇声就没有其他声了,接主板开机就会有吱吱声,一会就自动关机了,今天把那些50V的电容都换掉了,接主板还是有吱吱声,但不会自动关机了,没有接硬盘,进BIOS看电压都正常,但有个-12V的只有-11.6,然后用U盘启动Winpe系统,发现启动的时候声音会大一点,进入PE系统稳定后,声音就小一点,在桌面上用键盘上下选择图标,每按一下,声音就大一点,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12脚的待机电压只有9.4V,开机电压11.34V。

网友:
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以及TL494外的定时电路,也许与TL494有关!

网友:
LS所指的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哪个?50V的电容我都换成新的了

网友:
是不是电感谐振引起的,有的初级变压器也是又声音的

网友:
刚刚试了把494换成7500B,12脚的9.4V待机电压变成8.几V,12脚的开机11.34V电压变成10.几V了,12V也由之前的12.08变成11.7V,接主板还是有吱吱声,把7500B换回494,电压跟没换之前是一样的。

网友:
细检你换的电容规格及正负极有没有大意的地方,再则换下开关管试下。

网友:
换电容时我都时对了几次确认没错才换上去的,昨天把大变压器也换了,还是会响,上面的开关管是13007的,等一下就拆两只13009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13007不良带不了负载的,如果你换了后故障仍那样的话,大电容是否也应该考虑检查一下。

网友:
看2个1815或945的推动三极管坏了吗?

网友:
刚刚从坏的长城电源里拆了两个13009的换上去,已经不响了,不过12脚的电压还是一样,现在正在试机中,应该算是好了吧。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