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0-04-30):
V星845 主板 不开机  换过 ms-5  不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
3.3vSB是否正常,南桥晶振是否起震,看是什么桥 查查IO着都是你要考虑的事情

网友:
845的晶振和IO容易出问题

网友:
晶振没事  起振  是不跑马  不是不开机   北桥供电多少 好像北桥供电不对 谁知道 845 北桥供电 度多少

网友:
845的板子一般没有单独的供电
VCORE,AGP供电,内存供电,都进了北桥

你认为不正常的那路供电输出时多少

网友:
看CPU工作了没有...压桥...

网友:
cpu供电 正常   北桥和agp 方向有个 管子 不输出电压    线路连到北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