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CPU主时钟无电压,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楼主(2010-04-30):
865主板上假负载测得主时钟无电压,对地阻值为无穷大。VID直接接地了,其它都正常,复位,核心,总线时钟,PLL供电,PG信号(1。72V),测过PCI,AGP,内存的时钟都有(电压),测北桥附近电容,电阻的电压有2。9V,0。33V。1。5V,0。8V,1V,2。5V,1。3V等。请问高手给个维修思路。CPU主时钟线路怎么跑。。。好像附近都没一个响的。

网友:
高手帮帮忙呀,什么问题呀。BIOS供电测量有3。3V左右,24脚有1。5V左右。CPU主时钟二个脚好像直接进北桥。

网友:
刚才打PCI,AGP,CPU,内存的AD阻值都正常,但是AGP的VDDQ电压有个对地无穷大。

网友:
CPU时钟的电压很低的
一般是零点几伏
至于电阻,可以对照好板子确认一下

你这张板子到底是什么故障,请明示

网友:
不亮看一下座和北桥是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