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3100 开机外接可显内屏不显是怎么呢?屏没坏哦

楼主(2010-04-30):
宏基3100笔记本 开机外接可显内屏不显是怎么呢?屏没坏哦.
是什么问题呢?  换了南桥,显卡芯片都是一样呢

网友:
那就是主板上的显卡芯片有问题了呗,应该是虚焊了,一般不能坏,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也换了新的了哦

网友:
显卡没焊好

网友:
估计可能是显卡 虚焊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两次显卡了还是不行。一样的情况。主板到屏上是不是有一路几V的电没呢?测不到电压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今天我接了一台同型的,毛病也是跟楼主一样,我量了下高压条,没on off3.3v输出,不知道这款机器 on off 是不是3.3v ,如果有图纸,能否上传一下,谢了!!!

网友:
没修好了。。。。。

网友:
一般的开启电压都是3.3伏

网友(2010-06-23):
显卡   屏线  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有3V电压   控制是IO   如找不到控制  可直接把3V飞过来也行

网友:
屏上应该有个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