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换屏后,屏幕是花的、

楼主(2010-04-30):
更换液晶屏后,屏幕是花的 ,换上去的屏幕绝对是好的。这是为啥呢?
更换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我想应该是驱动不一样吧。2个 都是30线的屏接口,估计一个是 TTL的 ,一个是LVDS的
要是那样的 话,现在一个怎么搞啊 ?

网友:
晕。。。这哪是驱动的事
肯定是屏线没弄好

网友:
换屏首先就要确定屏的定义及参数是否相同,否则即便外观一样,也不一定能显示

网友:
是乱码,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乱的条

网友:
屏不一样.
比如三星943的机子, 三星屏和BOE屏就不能代换. 换上就会花屏无显示.

网友:
那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再换个屏吧。。换个能代用的

网友:
不能通过刷程序来解决吗??

网友:
如果不是同型号屏互换 那有可能是由于屏型号没同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屏线。另一种是刷对应的屏程式就好了。

网友:
应该视屏线没插好吧 然后查下屏线的参数和定义是否一样

网友:
检查屏线定义

网友:
屏线没插好

网友:
屏线没插好这是基本知识,估计楼主已经检查过了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屏线定义的问题,不同品牌的屏线定义可能不同!

网友:
敢肯定是屏線定義不一樣!

网友: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