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我看一下旭日C466L PL4电感对地阻值

楼主(2010-04-30):
各位朋友帮我看一下旭日C466L PL4电感对地阻值 我手上这个块板的对地阻值 只有12欧, 此主板现像为开机掉电,电流在0.5A左右,就掉电了,测得各地方的电脑都出来了,只有PL4电感对地阻值不对。哪位朋友手上有这个板帮我测一下
掉电

网友:
PL4的对地阻值正常的 那个是北桥的VCCP电压 1.05V 掉电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或是是时序问题 你仔细查查吧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找不到了可以联系我 我有的 410158636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的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建议换个U试试

网友:
才跑到0.5就掉电,应该是板子上有短路,保护了哦。把PL4的电感拿下来测下前后的对地阻止啊,12欧的阻值应该不对的。。。

网友:
对地正常 可能是桥上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供电给CPU的三极管出问题了

网友:
主要 那那个是什么电压 才知道呀 你看一下波形看对不对!

网友:
我这里有块C466M的主板,测PL4对地正反阻值为21Ω.

网友:
pl4 对地阻值10欧姆 它是一个北桥电压

网友:
北桥的阻值低于5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