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板老是烧CPU供电上管

楼主(2010-04-30):
接一客户双敏945板,说开机风扇转一下便停,后查不插小电源,能正常加电,后查一上管被击穿,换后还是烧,查G极阻值正常,这种故障是不是CPU供电IC所引起?

网友:
你最好是把那一组的管子全换了,换一个的话功率不够会老烧的,主IC和辅助IC都会引起

网友:
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使负载不平衡导致的

连同供电芯片,所有场管都一起换了

网友:
把PWM一起换了....如果再坏...全换

网友:
这种芯片,难找啊。

网友:
换上的MOS管是否能正确呀,把另一组换过来看,是不是烧同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