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0-04-30):
在这里真诚请教各位高手,
     我做主板维修不到半年(之前一直做网络管理)。一遇到复位正常不跑码的主板我就没办法修了,压cpu座子,压桥,刷bios,敲晶振,都试过。也修不好。好几块板都修不了。(如msi478,精英775的)。
   我的维修思路是:1.复位正常,电压大部份也正常,我再测cpu的供电mos管,电感,电源管理芯片,来判断cpu的电压是否正常。
                         2.测显卡插座下面的电容,和北桥上面的电容,来判断北桥的好坏。测南桥的方法也类似,测直接到南桥的数据线电容。
                         3.内存,显卡插座的供电都测。

         真诚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1:首先要看看775的CPU针是否都接触良好.最好能清理一下.如果AD线有一根不通,都会不跑码的.
2:IO芯片坏了也会造成不跑码的.
3:川口芯片坏了不跑码.
4:有些机器网卡芯片坏了也不跑码.

网友:
打一下AD线上的阻值,多为南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