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 点亮就档光标不动。

楼主(2010-04-30):
如题能开机没有华硕的LOOG图标和华硕的开机声音,开机后屏亮了就一个光标在那里闪,内存,光驱,硬盘等外设都取下来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动手,高手回答。
华硕

网友:
这么说就是能显示了,能显示就好办的多,首先去刷下BIOS试下,因为BIOS已经完成硬启动,BIOS开始发威软启动的时候到了,可他却帮不上忙

网友:
在基地找了个BIOS是CHE格式的,刷进去不启动了,谁有BIN格式的A6R机型的BIOS啊,发一份啊,急用啊,谢谢,

网友:
刷BIOS不行就要看一下是是桥还是显卡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down logo 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COMS里面看看设置

网友:
南桥或者BIOS

网友:
南桥的可能大些,先做一下南桥

网友:
没有内存,也能点亮有点奇怪。不过既然有亮不能进入windows界面应该为bios把操作权交给引导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打错了,兄弟们,我的意思是外设都取下来了,内存也换了,没内存一定是点不亮的,
我个机型没有显卡在主板上只有南北桥。BIOS下载下来了是CHE格式的,刷了点不亮啊,谁有BIN格式的BIOS先发一份让我先刷个BIOS先。谢谢,

网友:
检查哈pci设备有问题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但是你还是先刷一下BIOS为好!

网友:
南桥和显卡问题 我修过的机器都是这两种问题

网友:
呵,你在重新刷写BIOS的时候没有备份吗?好习惯很重要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A6R
看看这个是否你所需要的。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下电源看看吧,很可能就会解决了!

网友:
集成的建议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