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无供电 求救`````在线等啊

楼主(2010-04-30):
今天又修了一块昂达AMD主板,全板无复位,首先检查供电,发现内存没有供电电压1点8伏,这个内存供电像CPU供电一样,由上,下管   再由一个内存控制IC  W83   321G所控制,首先量得上管5伏供电正常,MOS管控制极只有0点5伏电压,导致没有输出,顺着控制极跑线路,直接连到内存控制IC    W83  321G的第3脚,量得此IC  5伏供电正常,有一个脚还有一个3点3伏电压,就是连接到MOS管控制极的那个脚位没电压,上下管换了,   IC换了两个全新的 还是依旧,现在维修陷入困境,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新手的见解,因该查下IC的控制信号有了没有,比如什么使能断什么有没有

网友:
IC是直连的供电MOS管的吗?查查看还有没有连其它元器件。排除其它元器件损坏拉低电压

网友:
去查一下此IC的图纸,得保证此IC的工作条件正常才能输出电压的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mos管,查不出的话,借一路5v电压过来。,窜个两极管。,,有内存电压,在试试

网友:
哎   这个IC的工作条件应该正常了吧?它有5伏供电  还有一个脚有3点3伏  就是连到MOS上管控制信号那脚没电压  不知道怎么查了,另5楼的朋友这样试可以吗?现在明显内存没电压啊

网友:
查查W83321的外围工作条件
5脚VCC
1脚BOOT
另外7脚被拉低,W83321会被关闭输出,这点也是要注意的

至于W83321的图纸,本论坛有下载,LZ自己搜索一下吧

AMD的板子存在上电时序的问题,在维修过程中要注意一下其他供电点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  5脚VCC是正常的   1脚是什么脚呢?是开启信号吗?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还有7脚又是什么脚呢?麻烦解答详细点好吗/?我一般在修内存无供电,换了MOS管,内存控制IC都搞定了,这个板出现这样的问题实在少见,所以不太懂修   希望不要见怪

网友:
W83321的工作条件就是  1   5   7  这几个脚吗?也就是说  1  5   7这几个脚位如果电压正常,说明该IC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并开始工作了吗?

网友:
1脚是BOOT脚,一般此脚电压比VCC略高一点
7脚是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此脚如果被拉低到底,83321会关闭输出

网友:
内存供电可以飞线,把芯片去掉。把芯片供电脚拉到场管控制脚试试

网友:
搞下IC,再搞EN

网友:
谢谢10楼的回答,那如果内存控制芯片型号是W83321,如果这个芯片没有输出,只要检查1   5    7   脚就可以了吗 ?现在这个板是五脚供电五伏正常,7脚3点3伏,至于一脚还没有量,  飞线恐怕不行吧,那个芯片8个脚把它去掉那其他电路会工作正常吗?

网友:
这中板10 个有9个都是桥的问题  你加焊下试试吧 !!

网友:
不是吧.内存无供电也和桥有关?头一次听说

网友:
还有没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一下啊?跑7脚线路好象有一个小三极管,换了这个三级管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感觉11楼说的对,跳过IC,直接给电试试。你说全板无复位,那就先查复位啊。。还有时钟。。。

有说不对的还需高手指教。。。。

12楼以上的好不容易让LZ看见点阳光,14楼的又给带沟里了,哈哈

网友:
别管复位不复位的,内存电压都没有还管复位,先把内存电压弄起来,把IC取掉,量一量焊点的阻值看是否正常,VCC(5脚)必须正常,一般为5VDUAL供电,然后就是BOOT(1脚),它管理上端MOS管的打开,BOOT的供电要注意,一方面它连接一个二极管通向5V供电,一方面它通过串联一个电容连接到上管的S极,所以正常情况下二极管的供电端是5V平滑直流电,而连接BOOT脚的一端是超过5V的波形(串联电容隔直通交),我现在怀疑连接BOOT脚的二极管坏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自己多检查一下。

网友:
内存有几组上下管,先换管,不行就是ic呀

网友:
楼主说7脚连接到一个三极管,那现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你直接把三极管拿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