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关于BIOS问题

楼主(2010-04-30):
1.主板型号昂达N73PV,775针,主板故障现象:一切准备就绪,通上电后,发现主板不跑代码,然后就上假负载测试,发现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就开始压CPU座座,没有反映,头开始大了,没招了

2。另一块主板型号是技嘉865主板,通上电后,代码跑C0,看到现象就直接上内存,故障依旧,后来压座座,还不行,就去加焊座座,还是不行,上假负载测试,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

大虾们帮小弟判断下怎么能解决如此问题,首先声明,我这里没有编程器,有没好的解决办法搞定,或是有我没想到的地方

网友:
没有编程器就扎数据线咯,打打南北桥直连的元器件阻值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网友:
跑CO本来是要先刷BIOS的,但没这条件就没办法啦,你有没有量过内存和BIOS、IO的工作条件啊,量了都正常再扎数据线

网友:
在整板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两张板子都需要刷BIOS试试
特别是第二章主板,
其他如打AD线检查是否有开路短路的情况都比刷BIOS要麻烦些

顺便提醒一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找两个 差不多 芯片组一样的 板子 把 BIOS  取下换下 看看主板 或不过  最好IO  也一样 这样就能试出来

网友:
查下CPU座,PCI的AD线看下是否有开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