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华硕X50M驱动上不去!

楼主(2010-04-30):
华硕的X50M          追溯到3星期此机器北桥是6100 做过无铅!   经过测试没什么问题了!!

今天客户又来了 !  说是进系统就蓝屏。不上驱动就没事!一上驱动就蓝屏!

今天又重新给他做过北桥。 嘿..老样子 。系统也装过N多个:什么萝卜的 电脑城的 雨林木风的 ..

这机子老烫手了   本来CPU是AMD的   发热就很大  再加6150的桥!   还有一个现象    南桥巨烫..可以和6150的北桥相比咯 !

可是功能测试都没问题!

没辙了。上基地来求救了!

已解决:今天,没什么事情 就换过一个6100的桥上去!  神..OK 了 !   看来  桥不能做太多次,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啊 !!至于南桥 测试3D2003测试并没有什么问题  ,各项功能测试也OK 。  看来 这NF -430的南桥也是发热户啊 !!

网友:
那就把南桥一块做了,一不做二不休

网友:
换过北桥没有,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南桥巨烫是不正常的 原因 1本身局部短路 2 周边的电路供电部正常引起的  我感觉应该从南桥这入手

网友:
南桥不良经常导致进系统蓝屏,而且你南桥发烫也可确认工作不正常。。。

网友:
这里我发现有个错误的地方。这个桥是6100的   我一下子说错了   希望各位见谅!

今天,没什么事情 就换过一个6100的桥上去!  神..OK 了 !   看来  桥不能做太多次,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啊 !!

网友:
南桥很烫的话应该不是很正常,有条件的话先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