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没有编程器也照样刷ROM

楼主(2010-04-30):
若需要刷大部份硬盘ROM的建议找到3块好盘板子作"编程器"板子
1. WD 16BIT 一块 (跳安全模式)
2. WD 32BIT 一块 (跳安全模式)
3. MAXTOR 6E或6Y板一块,建议6Y  (跳安全模式)

WD 16BIT可以刷29F102**的32脚芯片ROM
WD 32BIT可以刷25P**AV的8脚芯片ROM
MAXTOR 6E或6Y可以刷25P**V6/VP的8脚芯片ROM

救ROM方法:

WD 16/32BIT
1.把ROM吹下或焊下,但不要伤到焊盘,把焊盘的锡弄平,也把ROM脚上的鍚清理一下
2.用透明胶纸正面贴着ROM对准焊盘贴回板上
3.用手压着ROM时通电看看是否进入安全模式
4.如果成功进入安全模式,把ROM撕下来(不能断电)
5.把坏ROM用同样方法用透明胶纸对准焊盘贴上压着ROM(可以用手或其他东西压着但不能短路)
6.写入ROM数据,可以多写数次後读取一下ROM(要压着ROM)用HEX程式比较一下是否写正确
7.回写完毕可以贴回原ROM作备用了

MAXTOR
6E或6Y板可以简单一点
1.直接把坏ROM用透明胶纸对准贴上去後通电
2.在读写ROM选单时才压着ROM回写数据,灯不闪时即完全写入(如果写时松手了会出错的,可要断电再刷一次)

上面只用了3块板子去做"编程器"的方法,而且也不伤到"编程板",通电时不小心短路除外,相信"贴胶纸"不是这麽难吧

这方法也可以用在平时根本没可能去读取/写入的ROM,例如MT4R、4D ROM备份,重定义主头、换WD 16BIT 1024唯读ROM等

网友:
今天我就用这方法刷好一个,想刷得试试,但要小心哦,不要短路了

网友:
这个只能算应急用。。专业搞维修的还是建议搞个编程。

网友:
搞个图片什么的更好了!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硬盘的bios 什么情况下丢失了

网友(2010-06-26):
楼主,你说的这么难度太大,一般会把其它搞坏的。

网友:
这个不但是难度大,相信没有几个人那么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