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卡住了的6600LE..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4-30):
天行6600LE GD3 CT版..DDR3显存
此卡拿来无核心供电..有显存供电..用APW7120换RT9214后核心供电上来了..但跑C1不动..查晶振二端都为1.4V..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一端为1.1V.一端为1.3V..无示波器...但感觉应该还是正常了..还是跑C1..再查..核心阻值5欧..另一个好的6600核心阻值也是这么大...

唯独显卡右下角的一个APM2506有二脚无电压..更换此管后故障不变...有此卡的朋友麻烦帮我看下此二脚是否有电压..谢谢...其中G极接APW电路..另一脚接一个电容..

没有找到9214..这个电压修不出来了..直接从核心线圈飞了个1.3V过来后亮机了.一切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跑C1挡内存了,另外APM2506G极无电压还是查电源管理芯片最好原值代换,输出脚应该有1点几伏电压!!!

网友:
估计也是显存的参考电压..谢谢..寻找9214中

网友:
显存电压现在是多少V?

网友:
RT9214有的可以代用·但有的板型设置出了不能代用·!

网友:
显存电压现在2.06V

网友:
有点偏高了....

网友:
右下脚的应该有0.9v--1.05v的供电这个是VREF,这个电压没有肯定不会亮

网友:
没有找到9214..这个电压修不出来了..直接从核心线圈飞了个1.3V过来后亮机了.一切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上威武,这样也可以。。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