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板845主板经常不跑内存。

楼主(2010-04-30):
这机器就爱犯毛病。开机老是嘀嘀嘀…………所以客户被折腾死了。每次他都得重新插拔了内存就可以开机。而且一直开着没问题。没办法。最后客户就换新的机器了。这主机也跟客户回收了过来。经排查。内存没有问题是主板的事。不过用酒精清洗了也不管事。不知道还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 内存供电   和北桥是否脱焊 1# lhbstcnll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槽
看看内存槽是否有变形的插针

网友:
建议直接换掉内存供电部分。反正内存供电部分元器件也少。。。。

网友:
内存槽虚焊或断路

网友:
内存槽变形了估计。按楼主的分析是拔下再插就能亮的话。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