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50x1dg1e 屏,请高手帮忙配板

楼主(2010-04-30):
夏普 lq150x1dg1e 的屏:
里面的接口是这样子的,20根线,这个屏本来是淘汰的一体机上拆下来的。
请高手指点配什么板和屏线?
网上查的资料:
Sharp LQ150X1DG1E 1024X768 36bit Color TFT 15.1" 2channel 6Bit TTL
LQ150X1DG1E Sharp(夏普) TTL 15 1024*768
驱屏电压:5V  高压条:双灯大口 屏线:60P-LQ150X1DG16转接板
常配驱动板:RM3331
附图:

网友:
屏是TTL的,得配SHARP专用的TTL转接板才可以,一般支持TTL屏的通用板都有做这个转接板的

网友:
谢谢这位兄台啊,终于等到有人帮我指点一下了。还是好人多。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这屏上本来的那块转成20针的板子不能用是吧。 3# 汤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