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的串口硬盘如何跳安全模式?

楼主(2010-04-30):
各位高手好,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一个迈拓的串口硬盘,说是不读盘了,叫我帮忙修一修,我一看,这个硬盘是串口的,我不知安全模式如何跳线,就直接插入电源与数据线(还有一个二针的插针是空的,一个像是DC电源插座一样的针也是空的,我不知怎和插),然后进入PC3000,进入后比较正常,但加载不了LDR,也没有与盘体上标签上相同的LDR可供选择,我选了好几个LDR,校验码都为OOOO,在列表中也找不到自校准的LDR,现在向各位高手求教,如何跳安全模式与找这个LDR?谢谢!

  此盘盘体上的标签为:
MAXTOR
MAXLINE III
MODEL:7L250S0;
250GB SATA150 HDD;
GPN:352561-001;
CT:29C9202Z4S600N;
CODE:BANC1G10;
K,M,G,A;
SN5902NAG;
TLA:7L250S015733D;
LBA:488397168

但盘体上的另一个标签上又打有HP的标识与SN:CN35391659

网友:
数据和电源接口处还有一个四针接口,短接靠近数据线接口侧的两根针就是安全模式

网友:

附件是那个硬盘的接口图片,大家看一下是怎么跳安全模式,谢了!!!

网友:
就是用镊子短接相应位置

网友:
请大家说清楚一点,我不太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