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亮时不亮,梅捷 SY-AM580-GR 主板

楼主(2010-04-30):
梅捷 SY-AM580-GR 主板,有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跑FF,测量CPU供电只有1.1几V,点亮的时候有1.3几V,不亮的时候偏低,在点亮的情况下使用正常,也能重启~请教应该从什么查起???

网友:
本人粗浅见识,可能是:
1:电源管理芯片虚焊,这个好解决。
2:北桥虚焊。
3:CPU座虚焊。根据你说的现象,如果CPU座又是植珠的那种的话,呵呵,这个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看看VID线高低电平电压是否正常
是AM2的主板吧,还有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梅捷的主板,是那种南北桥整合在一起的,发热量大,容易虚焊

网友:
上假负载,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