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颜色偏绿有图

楼主(2010-04-30):
显示器颜色偏绿,已经排除电脑跟信号线问题了。肯定是显示器本身的缘故,拿去修过,维修店说有个配件什么的不好找修不了,我怀疑他们水平问题,这个大概是什么坏了呢,有知道的请告诉下  先谢谢啦,或者告诉下怎么检测电路也行,我对笔记本电路维修懂一点皮毛,也许能看懂。

网友:
电感电容问题。

网友:
进菜单,手动调色温

网友:
进菜单调调试试吧!!!

网友:
我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我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是BIOS程序的问题,上面有个ROM,一般是24CXX的,要写下程序就可以,或换个空的ROM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