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加焊内存二颗粒,跑7F

楼主(2010-04-30):
原来内存能亮屏,用RST没得最后两颗烂出现红色字
于是我加焊了最后两颗粒,结果跑7F,始终不过内存
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焊了不得行,就换嘛。。。
怪得很,有时内存很多好修,有时修了1看红2片,2片好了4片又红,老火

网友:
7F已经过内存了,把金手指擦一下,如果有报错位只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