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X1950玩游戏死机黑屏

楼主(2010-04-30):
双敏X1950玩大游戏死机黑屏,此卡只要不玩像穿越火线和魔兽之类的大游戏就不死机,一玩这些大游戏就玩一会就会黑屏死机,如果玩战地之王一进游戏界面就黑屏,已经确定是显卡问题,此卡怎么修呢

网友:
而且此卡的GPU很大不好做BGA,又是无铅的BGA,不好做

网友:
把显存的频率降低些试试

网友:
试下换个风扇看下

网友:
用什么软件降低显存频率

网友:
我降了核心的频率不黑屏了,正在试

网友:
X1950,我都遇到过,不过我的是拉线花,降频显存就解决了

网友:
GPU默认频率为570,我用ATI工具降为520就不黑屏死机了

网友:
降频使用,过段时间还会出现问题的,最好把显存全部换掉

网友:
我想应该是玩大型游戏时温度太高,换个好点的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