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电源IC炸掉了

楼主(2010-04-30):
顾客拿来一块长城电源高压一体版 电源IC炸掉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啊 哪位知道给指点一下

网友:
看着好像是203D6吧.

网友:
炸了盖了吧!好像天涯版主说炸了盖的一般是ob2269么,好像就是ea1532,现在好多板子都用这ic

网友:
可能是供电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第4脚对地电阻若是100K的话,就是OB2269CP

网友: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看板号上淘宝去找,一模一样的板,找到后问卖家电源管理IC型号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另外还要注意:IC炸,大部分都是场效应管击穿通过G级回冲过来的,要检查场效应管,300V滤波电容,还有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
我看了手里刚好有这个一摸样的板!板号是E78613,电源管理型号是OB2269cp,确定!

网友:
什么型号显示器?好像是7575,不行发到我维修站看看QQ:550306685  TEL:18952666168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型号是m9we15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能把你坏的那个芯片报给我吗?我也遇见一个跟你一样的,炸的看不见了,然后还有旁边的R6是多少阻值的?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
你看看芯片的各脚各连接了哪些电路呀。比如哪脚接电源,哪脚脉冲输出等。

网友:
找一块高压条改高压部分吧

网友:
还是改一个吧  这样实在

网友:
改革高压板接上   呵呵呵

网友:
这是长城M97电源板的通病,IC是OB2269cp

网友:
这个我还没修好啊 没有这个电源ic   回11楼 R6的是47R0的电阻 还有我想问的是 怎么改电源板啊 我手里只有7575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