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波J-P4V3P

楼主(2010-04-30):
今天拿到一块捷波J-P4V3P的主板,检测主板上电压时,发现内存没有电压;于是找内存的供电管,最后发现RT91738这个八脚管,于是更换了;可是更换后内存还是没有电压,就顺着八角管找到ATX电源插口的几个管子,测了一下不正常就都更换了,可以是更换后内存还是没有电压!由于没有电路图,所以只是顺着线走,还不知道没有走错;插上CPU运行时,是C100,插上内存就变成00C0;由于内存没有电压,所以求助,北桥压过了没有效果,CPU座也是挤压过没反应!希望有维修这种主板的朋友们能献上好的一计,如果有此电路图或点位图的请贡献一下,在下万分感谢!同时也拜求版主!

网友:
RT9173不是内存供电控制管,它是产生VTT 供电的IC
内存供电无电压,去压北桥CPU座干嘛呀?

先解决内存供电的问题吧,从内存供电管G极开始跑跑线路吧,一般就附近

网友:
关键附近的管子那么多我怎么知道那个是给它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槽长面第七脚为DDR内存的供电脚,顺着这个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