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故障

楼主(2010-05-01):
主板什么地方故障会造成装系统的时候蓝屏

网友:
内存,显卡

网友:
CPU、内存、硬盘、数据线、电源、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90%来自内存....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  桥供电  IO   还有少部分CPU   内存  电容   硬盘  硬件驱动

网友:
和主板连得都有可能引起蓝屏的

网友:
什么问题都会有的

网友:
一个一个换着试,先换个系统试下,检测下硬盘有无坏道,不行的话换内存,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蓝屏

网友:
对于主板故障如果是装系统蓝屏
GHOST完成后蓝屏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内存供电不良、IO、网卡及ID设备,南桥(损坏率很大)
安装程序完成到桌面蓝屏
NB坏

网友:
如果是联想品牌机主板遇见过BIOS问题引起的蓝屏无法安装系统

网友:
笔记本装GHOST系统最好不要集成驱动,不然基本蓝屏。

网友:
硬件有问题,都会出现蓝屏

网友:
我有次碰到是,安装XP系统时,读到某个特定的文件就提示文件读取失败。换过内存、光驱、光盘、硬盘.......
最后查出是CPU与北桥之间线路上一个精密电阻坏了。

网友:
一够话蓝屏就是硬件有问题或软硬件冲突

网友:
现在有的个别的主板兼容性不好,有的牌子工厂设计的是不支持XP的,装XP会出现装不上,即使装上了也会出现蓝屏死机.

网友:
单板的吗?确定是主板蓝屏吗?其它外设都排除的话,造成蓝屏,你那主板的成色怎样/有没被人修,有的话检查修的地方,看有没连锡,虚焊、空焊~什么的,他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没有可能是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旁边的两个谐振电容、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

网友:
蓝屏的时候都有代码,看代码大致能判断是那快的问题

网友:
我看可能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吧。要看自己怎么去修了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