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主板,故障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0-05-01):
华硕845主板,故障关机变重启~BIOS里面的触发项目都以关闭,还是没用~在DOS下,点POWER开关排针,一样会重启,不知怎么弄?大家说说方法!

网友:
把外设搞了再式下

网友:
查触发开关旁边的电阻,电容,有短接或者电容击穿的,把PS -ON 和reset连一起了,另外,可以换下I/O芯片试试

网友:
PS_ON 与RST 连一起肯定不能开机的哦。。 查下I/O还真有可能,另外跟开机机关的SLP 信号也查下。。

网友:
关机后自动开机能否亮机?
先查开关针电压,再测IO到绿线

网友:
开机电路元件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具体说就是IO,或者是ASUS专用开机芯片*(如果有的话)

网友:
I/O换过了~还是一个样!关机变重启后当然是会亮的咯~POWER开关的小东西都有查过了,没什么异常~开机芯片好像没有~

网友:
这跟时钟有没关系呢

网友:
教你个方法,关机后顺便把电关了,哈哈。。。。。
纯属玩笑话,不过确实很难解决